G470 procpwrgd 测试点位置在哪?

楼主(2014-11-02):
G470 procpwrgd  测试点位置在哪?

网友:
是啊,我的 图片也上传不了。

网友A:
看下是不是这个图的点

网友:
很精细的图传不上来,只能选图片质量最低的那个才能发上来

网友:
测过的人给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这个图的点

测试点一般不上焊锡的!

网友:
网卡接口旁边  仔细看看

网友:
联想G470 我测PROCPWRGD 有1V电压, 95831就是没输出,去了24脚电阻就有 ,95831 4 5 6都没波形,没思路了。。。 CPU 也换了一样,       看时序不是有了PROCPWRGD  就应有CPU SVID 输出吗?CPU座会不会引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