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11-02):
手上有台HP 6535SAMD集显,故障是进系统到欢迎使用界面就掉电,进BIOS不是掉,重装系统也不掉,裸板测试的,手摸CPU温度也不高,主板无进水腐蚀,CPU也换过,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进PE装系统不掉,就是装好后进到欢迎界面就掉,有时可到桌面不过一会就掉,再开也是一样掉

网友:
桥加焊吧!AMD温度吓人。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通病 你看看北桥旁边是不是有个 黄色的电容  有的话 换 了看看

网友:
北桥旁边没有黄色电容啊,CPU反面到是有个黄色电容

网友:
此机已修复,是北桥的问题,加焊北桥后没试没有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