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电路

楼主(2014-11-02):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笔记本电池有3跟线,一根是数据,一根是时钟,还有一根是温度,我拔掉电池的时候检测温度的那个脚位3.3V  插上电池为0.4V  这台机子是BENQ  V41的,外围的电路都检查了,没问题,那这个温度检测脚  在充电的时候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
听说这个板不能充电是BIOS问题,不知哪位大神遇到过,系统表示在充电,但是电池那个问题有一把叉

网友:
这个温度检测脚与充电无关,只与电池温度有关。当电池温度过高电压下降至到停充保护电池。先检查电池是否电量过低保护了。

网友:
这要看 设计了 有些为高 有些为低

网友:
温度检测是高电平才对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检测到电池吧

网友:
你要装上电池后测试电池接口有无电压 和看电池冲电IC有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