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K90I开机灰屏

楼主(2014-11-02):
如题  测屏线接口  各电压均正常  阻值都正常  刷BIOSOK

网友:
BIOS  也会照成灰屏 涨见识了

网友:
是吗?知道了。

网友:
bois 事故高发地段,是静电惹的祸?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BIOS 还能引起这故障 真没听说过

网友A:
我手上有台A1286,开机黑屏,不知楼主说的灰屏是啥样的,我也刷个试试

网友:
小白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台A1286,开机黑屏,不知楼主说的灰屏是啥样的,我也刷个试试

1286显卡问题    通病 和V3000一个吊样的

网友(2014-12-05):
我有台  E430  试试

网友:
学习了..我这也是

网友:
我这刚好有个 苹果一体机 还没注意看型号  问题是开机有声音 但是一直黑屏 明天去了直接搞搞显卡不知道能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