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aoc22寸的显示器

楼主(2014-11-02):
显示器我还没有拆开看,现在的现象是闪一下就黑屏,可以看清显示的什么东西,也就是一秒钟的时间就接着黑屏,是哪里引起的给个提示啊

网友:
最大可能是灯管有虚焊导致保护;或是高压板逆变器输出脚虚焊导致保护。

网友:
说明背光没有亮,,具体是什么问题要用表来查了

网友:
高压电源板的问题 ,小问题 就是电容坏了,大问题 就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背光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首先这个故障很常见,然后,这位师傅不觉得你应该先自己检查下看能不能搞定然后再发贴吗(无意攻击),只是觉得这发贴的时间估计你殾有修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板电容鼓包失容造成的,也有可能是高压板不稳定,更有可能是灯管老化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

网友:
高压板 灯管都有可能,还是自己先拆开检查一下吧。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大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了 。  师傅上点心吧

网友:
滤波电容   高压   灯管

网友:
1.PCB外观检查是否有虚焊和电容鼓泡2.外接灯管测试是否灯管老化而造成的过流保护

网友:
高压板,灯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