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集显疑难故障 请教

楼主(2014-11-02):
G450集显,LA-5081P,同行拿来的机子,插可调电源,待机0.016,按开关无反应。裸板3 5V正常,测EC条件条件无RSMRST,更换EC,出RSMRST,无S3 S5,更换南桥出S3 S5,按开关加电到0.072,各个电感电压都有,刷BIOS,故障依旧。求高手
刷BIOS

网友:
通过PWN芯片ON脚反查试试

网友:
查各供电的开启信号啊 你这个可能是有供电提前出来导致时序不对了 把不该出来的开启信号 给修回去

网友:
看一下LID正常不

网友:
你看看内存供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
不知道 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上电不全吧

网友:
怎么不先刷bios

网友:
EC的条件都满足吗?还有就是南桥可能没换好

网友:
SB 送出平台复位了吗?查完供电还要查时钟复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