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H61M 不触发 求助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2014-11-02):
联想 IH61M 不触发

主板单桥的 测开关脚电压跳变

开关脚到IO引脚的电压也跳变

拆掉IO,开关脚电压就不会跳变了

一开始怀疑IO有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卡拆掉情况还是一样,开关脚电压跳变

32.768kHz晶振有电压 COMS针脚没电压

BIOS电池附近的电容,电阻的电压也跳变

求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不触发的多了

网友:
6系的时序不太一样吧

网友:
先测量下各大供电的对地阻值,根据楼主的描述,RTC电路应该不正常,先测试3.3VSB阻值是否正常,电压有没有。

网友:
有跳变,IO都换了,怕要想一下桥了。

网友:
查待机条件和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