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80如何进行bios短接放电

楼主(2014-11-02):
如题,bios进不去了,系统也启动不起来了。

网友:
楼主还是别鼓捣了找专人修吧

网友:
你把电脑拆开,里面主板上面有一块电池拿掉等个几分钟就行了

网友:
已经弄好了。

后板子拆开,键盘拿下,前板拆开,看到电池拿 下来反接。

BIOS出现。

进PE,刷官方的BIOS。下次别装UEFI的系统就不会出来这问题了。

网友:
你的意思UEFI引起的吗?BIOS短接就好了

网友:
取下电池放电或焊下BIOS芯片重刷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