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 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4-11-02):
今天接了一台惠普4411S上电到1.85。电流有3次跳变。外接显示器正常。屏幕是黑屏。更换新的液晶屏故障一样。版号是:6050A2252701-MB-A03 显卡的型号是216-0728020。用示波器测BIOS的2脚有4次跳变。测得显卡输出的BKLT-EN 为0V正常是3.3V。加焊显卡无效更换新的显卡故障已解决。

网友:

4411S图纸一份有需要可以下载。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爱坏显卡

网友:
216-0728020这个显卡容易坏啊!

网友:
BIOS 2脚跳4次是什么意思

网友:
BKLT-EN是什么信号?没测过,请楼主指教。

网友:
这机器 大都 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hp 的都爱坏显卡

网友:
没分下载了,刚好手上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一台一样的   在修,,,,不跑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