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3 Y560笔记本装两个显卡驱动就蓝屏,或者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4-11-02):
一台联想Y560笔记本电脑,突然出现进系统黑屏的现象,进入论坛看了看,出现这种情况的Y560还不少,目前好像还不好解决,问题具体就是:头天正常使用的电脑,第二天开机进系统就黑屏,声音有!起初以为是驱动故障,重装系统之后,出现有时候装集显驱动了,再装独显驱动HD5730重启就黑屏,但有时候正常那么一两次,期间还会蓝屏了一次...
看了论坛里面,没什么收获!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天气变冷了,热胀冷缩啊!准备动独显;后来转念一想,可能是核显呢,不然把独显冤杀了?
于是进入BIOS,把核显屏蔽,只用独显,如果故障还是一样,再动独显也不迟...
结果,呵呵,我中彩票了...
这是正常后的驱动图:

网友A:
是不是 还是驱动的问题呀  还是cpu 坏了  没换个u试试

网友:
前几天一个朋友的E535也是类似问题,装上驱动就开机死机在windows界面。各种系统,各种驱动都无解。最后把散热器拆开重新拧上就好了(散热器一点不脏),到最好都不知道什么问题!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还是驱动的问题呀  还是cpu 坏了  没换个u试试

驱动都试了N多了,官网的也是一样!确定是显卡问题!
估计是CPU搭载的核显出问题了,没CPU换,现在用起来也一样,反正没用到过核显...
如果是独显坏了,我肯定得修,因为影响性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都试了N多了,官网的也是一样!确定是显卡问题!
估计是CPU搭载的核显出问题了,没CPU换,现在用起 ...

估计CPU搭载的核显也没问题!否则CPU不可能正常工作,不可能那么巧只单单是核显故障,其它都好。集显、独显转换程序出问题了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受不了啊,人家是独显改集显,你这倒好,哈哈哈!如果客户同意修,其实一个U又可以捣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CPU搭载的核显也没问题!否则CPU不可能正常工作,不可能那么巧只单单是核显故障,其它都好。集显、独 ...

我可以肯定不是转换程序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用的电脑,一直都是装的双显卡。切换也都没问题,可是就是昨天早上开机突然就黑屏了...

网友:
高手不亏是高手

网友:
本本显卡出问题不大好解决,不过楼主双显卡有备胎,牛!

网友:
把独显禁用,用集显的,是不是还是独显的事

网友:
感觉cp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