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89 P55-GD55维修

楼主(2014-11-02):
V星的主板,客户描述为上电掉电,去保修过一次。可是到手发现5脚芯片给拆除。
BIOS给刷写过,串口芯片给拆除。 客户这里就没说过给别家维修店维修过了!

观察了一下就这几个地方给接触过,心里估计是1.8V PLL供电没出过来,先上电

待机3VSB正常,触发立马掉电,测电压!

1.5V的内存供电正常!

桥供电.1.0V正常

1.8V的PLL不正常,剩下为0.8V
根据维修过的经验,5脚芯片输出电压给358芯片是正极,358输出高电平给MOS管,MOS管输出1.8V的电压!
为了保证猜想是对的,论坛搜一下有图纸,下载来看看!

5脚芯片输出

358的3脚输入1.8V后控制MOS管!
需要把5脚芯片给补上去,

补上5脚芯片UP7707

上电看看。
立马跑码,捡到了!
不知上家为什么不给维修起来!
维修结束了!

网友:
高手啊 什么时间能达到你这水平都中了

网友A:
供电故障,不是上家修不起来,是没有价值维修

网友B:
纳闷!就只补个五脚芯片搞定?估计原先掉电应是串口芯片引起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故障,不是上家修不起来,是没有价值维修

没用维修价值?1156的针没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纳闷!就只补个五脚芯片搞定?估计原先掉电应是串口芯片引起 的。

对呀,要不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故障,不是上家修不起来,是没有价值维修

估计是没本事修出来。。。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明摆着人为故障。估计上家价钱没谈拢

网友:
二修版不好修

网友C:
维修很仔细,这里1.8V的PLL电压也是PCH南桥所需工作电压之一吗?

网友:
可能价钱没谈妥

网友D:
pll 1.8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pll 1.8是什么电压啊

桥的待机工作电压之一。

网友:
现在修am2和775的主板特别多,i系列和fm系列的修的少,经验也少,总之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维修很仔细,这里1.8V的PLL电压也是PCH南桥所需工作电压之一吗?

问下  PLL 是什么?  是谁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下  PLL 是什么?  是谁需要的?

南桥需要的工作电压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纳闷!就只补个五脚芯片搞定?估计原先掉电应是串口芯片引起 的。

这个5脚芯片缺件会影响VCC3转换VCC1.8REF或1.8VPLL电压的效果,也会造成MOS管1.8V电压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