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945GCLF图纸

楼主(2014-11-02):
本来昨天换桥后,点亮了还进系统测试了一下午,客户拿回去说点不亮,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吗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因为昨天还开了机的,今天复位都只有一半

网友:
桥没做好吗

网友:
换了之后点亮了的,还进系统测试了,都是对的,给客户之后,他说他拿回去点不亮,拿过来就不跑吗了,复位只有一半

网友:
cpu座子虚了吧

网友:
这个是集成的cpu,压cpu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