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城m95花屏 干扰

楼主(2014-11-02):
我是新手 第一次修显示器,屏开始是很暗 不亮,关了再开有亮一下 又灭了 以为是灯管老化了  买了灯管 全部拆了换了灯管之后 发现还是不亮 一样的故障,   再看 发现电源板高压地方 发黄严重 干脆换电源板,换了一个 还是一样啊 后来换了驱动板 还是一样  电源板的输出12V 5V正常的 再看旧的电源板一个100UF的电容有点鼓包 换了现在可以开了 就是这花屏  好像干扰很严重,  是哪里问题 求大仙指点一二,是不是我拆屏换灯管是全部拆开了 没装好?

网友A:
应该是屏上出问题了吧?我也经常遇到,都没有修好,郁闷。

网友B:
应是屏线没插好。

网友C:
你用通用板先试一下

网友D:
你把屏显 从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屏显 从插一下

插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是屏线没插好。

插好的 啊  郁闷 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用通用板先试一下

试了  一样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上出问题了吧?我也经常遇到,都没有修好,郁闷。

就是啊 早知道不要全部拆开了换灯管 但是也没弄坏东西啊 ,不知道哪里的干扰

网友:
肯定是屏电路上的问题,图像处理或者是电压的问题,遇到很多,觉得不划算就都没有再往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好的 啊  郁闷 了

你拿橡皮檫么 有时候 修完显示器 就这样  檫一下就好了 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了  一样的哦

那问题就集中在屏和屏线上了,,如果屏线接触好,那问题就不好办了

网友F:
你吧屏拆开重新装一下,也有可能是你装的时候压着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吧屏拆开重新装一下,也有可能是你装的时候压着平了

装了 稍微好一点,还是有水印

网友:
换灯管 把屏搞坏了

网友:
你试着不要装那个铁壳子试试

网友:
看完表示无解,大神们都哪儿去了,给LZ给点建议啊

网友:
换屏线,屏接口压紧一下

网友:
屏坏了把不换个屏把

网友:
驱动板坏或者屏挂了,可以找个通用的一个个排除

网友:
把电容都换了看看,电容有问题也能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处理了屏线,还是不行(屏线两头都清洁下),就肯定是屏问题了。仔细观察下软排及上面的芯片,看有什么损伤没。

网友:
测屏板上的各电压,都正常,测巨阵编玛块周边的电容,有没有短,有短换掉,再不行换大IC。(巨阵编玛)

网友G:
怎么都感觉你是换灯管把屏弄跪了啊....

网友:
把屏线擦一下就好了

网友H:
先用通用板确认屏好坏。

网友I:
这样一般属于花屏,把屏线擦擦。或换屏线。

网友J:
屏线或者接口 检查下

网友K:
手压压屏线,看是否有变化,还有通用驱动板替换,测试屏是否好的,,,

网友L:
换屏线,看看有没有古堡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屏线,看看有没有古堡电容,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手压压屏线,看是否有变化,还有通用驱动板替换,测试屏是否好的,,,

驱动板换过 还是一样  在等屏线 换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屏线或者接口 检查下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一般属于花屏,把屏线擦擦。或换屏线。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用通用板确认屏好坏。

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怎么都感觉你是换灯管把屏弄跪了啊....

没有碎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碎的  谢谢

没有碎的并不代表没坏啊...我上次换了个也没碎..但是就是坏了...

网友:
到这种情况就麽i在修下去了

网友M: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N:
长城的 最好是把屏线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恩 是屏线问题  搞好了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 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长城的 最好是把屏线换掉。

谢谢  恩  搞好了      就是线的问题

网友:
貌似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 长城的片插屏线很容易虚  用酒精擦擦装好固定就可以    有条件换一条   这个问题几乎天天见到  不必惊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