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难修的Dell M4010风扇不转

楼主(2014-11-02):
Dell M4010报警,换完桥给客户。过了两天说风扇不转,让再拿来看下。风扇首先确定了是好的。很多同仁此种情况下都是改常转,但本人有强迫症。从不允许小弟改长转。
本机的风扇驱动片子图纸上是EMC2102,板上实物是GMT的片子。它的大致工作原理是,读取三组传感器的温度数据,然后透过SM跟EC交换数据。EC读取BIOS里面预设好的起转温度,跟EMC送来的数据比较。如果到达了起转温度,就通知EMC驱动风扇。

先量EMC的工作条件。其它没量到问题,唯一不确定的2PIN和6PIN阻值很低,只有20几欧。但在跟好板验证过后,确认是正常的。SM也能抓到数据。估计是片子没跑了。但很意外,换完居然没有好。下载了一份EMC的Datasheet反复研究各个引脚,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换EC刷BiOS,故障仍然依旧。

一时无果。搜论坛案例,相同案例很好,但有个朋友的故障案例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板不光风扇不转,同时还有不充电的问题。这时我才想起来,充电芯片也有一组SM总线接EC,一量阻值,只有10欧。果断换充电片子,故障至此修复。

总结:其实此板之前肯定也有不充电的问题,但客户没有提起,也就注意不到这一块。至于充电芯片为什么会导致风扇不转。原因应该不复杂,充电芯片跟风扇驱动片子 都有SM挂在EC上。其中有一组有问题 会影响SM控制器的工作,间接也会影响到另一组SM的数据传输。示波器能抓到有数据,但示波器没办法确定数据是不是有错误的。

 会员14762302元2023-1-25 03:58

网友:
往往这些小问题,更不好修

网友A:
对于我这种新手还算可以看懂七七八八啊,理论写的太强了。

网友:
高手 这也修  哈哈

网友:
精益求精啊... 是我估计早改了。

网友:
是我估计早改了

网友:
BQ24745的充电芯片,前几天马虎的我 裸板用电池去点的时候电池反了,烧了这个芯片,我心想麻烦了,指不定又烧什么了,没曾想只是烧了芯片其他完好,这个本子应该说DELL的本子如果不是dell适配器都会导致电池不充电,只能用原装的才会充电,有适配器检测,一来我还以为电池坏了呢,用我们的可调电源肯定也是不能充的

网友:
   z这中小问题最搞人了

网友:
路过进来赚点分

根号二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搞

网友:
这个故障  没遇到过 不过这个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这也行啊    。。。没见过

网友:
这个问题SM总线影响,理论是不难,但得想得到联系。能修小问题的都是高手。是我估计也改了。

网友:
我基本都直接改,理论不足就这样咯,没法查起啊

网友:
要是我 我早改了   楼主这么心细又不能多收钱

网友:
楼主这边不行就换个思路找问题这是我们新手没法比的,超级版主果然厉害

网友:
精益求精啊... 是我估计早改了

网友:
呵呵,很好的思路!版主从不让改常转。。。昨天修了三台dell的机器,碰到那些3a平台的机器不改不放心啊!这次北桥换新的,下次显卡坏怎么办?地球人都知道这些个芯片太贵了,过不了保修或者过了保不久客户都会回来唧唧歪歪的。。。我们也是看什么机器,例如intel的机器一般不改。。。amd的机器散热还过得去的不改,cq40华硕k40ab这些个货必改长转!

网友:
我修的CQ系列的机子,基本上都是改成常转。

网友:
这也修 高手啊

网友:
為什麼不改呢

网友:
太牛了,但一般做维修的都是改常转,因为要考虑到成本、时间、收费

网友:
神奇,这种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是我的话,会豪不犹豫的改成常转!

网友:
强迫症的 壮局 支持你

网友:
上周也遇到这机了风扇不转 改长转给客户说这样散热好。没注意充电正常没有。

网友:
含金量有点大,只看懂大概

网友:
只要是我修,估计主板会挂我手里!

网友:
强迫症+技术宅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楼主威武,值得学习

网友:
好资料,新手路过学习了,果然是高手

网友:
“但本人有强迫症。从不允许小弟改长转”这年头强迫症的基本都治好了,毕竟时间和金钱太奢侈了。精神不能丢!

网友:
这边一般都是改常转的,支持楼主,今天最后一分给你了

网友:
效率还是重要点吧

网友:
没遇到过 ,充电芯片坏 了 引起风扇不转 学习了

网友:
这种小毛病就是不好修 要我我也改长转的 比较省事

网友:
充电蕊片引起风扃不转 还没修到过 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看来这都是强迫症惹的啊,呵呵

网友:
厉害招不招学徒

网友:
我都是接USB供电

网友:
是啊,能修好小问题的都是高手,分析的很透彻,佩服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我这种新手还算可以看懂七七八八啊,理论写的太强了。

你太谦虚了

网友:
楼主  好有耐心啊

网友:
这个现象有点类似 一片上存在多个温度控制点信号上的I2C总线,只要一个一点上的IC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体的风扇转速。

网友:
好强的强迫症,咳咳,好强的分许能力

网友:
问题不大,但绝对难修

网友:
那充电芯片的SM有问题,但为什么能开机显示?

网友:
此贴读后感:EMC是风扇控制芯片,把检测到的温度通过SM总线传给EC,EC再判断风扇是否要转。
充电芯片影响SM总线不正常。
这个就像有时候不过内存,挂在SM总线上的时钟芯片引起。但电压都正常。
学习了。

网友:
惠普的机器见了就改

网友:
维修思路真的很清晰,技术太过硬了

网友:
我去  风扇不转还和充电芯片有关系啊   楼主在哪里啊  我来跟你当徒弟吧

网友:
直接 飞线给风扇 更直接  更简单

网友:
这哪里算史上最难修··还不是2下搞定了·

网友:
看得不是很懂,但值得学习

网友:
太复杂了 我还是直接改常转好了

网友:
是我不用查直接改,一了百了

网友:
sm数据传输不正常

网友:
自动控制电路特点,取样、基准、比较处理、执行。如此循环。

网友:
回家看资料去

网友:
超级版主真厉害

网友:
哎,高人啊!新手啊!表示看不懂哦!

网友:
学习了,好技术

网友:
不错的帖子,说明了笔记本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某些功能的不正常也会引起其他功能的正常运行。

网友:
这种改长转会掉电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不知道是不是dell M4010都有,以后遇到注意下

网友:
老大出贴, 绝对精品 sm 总线挂ec的有几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的不充电式EC坏。换个温控风扇才转的

网友:
高手修机讲究的是完美、分析透彻解决问题、这要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基本上都是直接飞线秒掉、问题也可以解决掉、我们的解决方法快但根本原因我们是没有解决掉、所以这就是高手跟平民的区别啊

网友:
接个3.3V常转好了,何必为难自己呢

网友:
还是改了长转比较放心呀

网友:
风扇直接改掉不就可以了

网友:
往往一些小问题真正去修却很麻烦。。

网友:
跑线厉害。就风扇长转这个事来说,我觉得如果客户没有对风扇声音这方面有要求的话,改了也未尝不可啊

网友:
太崇拜你了!

网友:
版主就是不一样,修板就得向你学习,找出根源,知道故障在那,维修路漫漫,要学的太多我!!!

网友:
上次有台也是进系统风扇不转 刚开机可以转 直接强转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好啊。。现在笔记本的是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LZ的强迫症很严重啊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不好检查的,纯粹靠经验了。

网友:
感觉楼主修板像在破案似的,不过看着舒服

网友:
充电芯片也有一组SM总线接EC,一量阻值,只有10欧。这个充电芯片的SM总线会引起风扇的问题,可是他们不是没关系密吗?

网友:
不能改常转吗

网友:
高手啊 NB

网友:
楼果然厉害,别人都改常转。不过改了那风扇声音有点大

网友:
楼主喜欢研究啊 不错

网友:
本人表示没见过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手

网友:
l楼主是处女座吧

网友:
。。是我的话,绝对不会去查的。。直接改掉。。所以我技术上不去。。唉。。

网友:
看好贴就是不一样呀

网友:
早听说你修板子不错了 果然厉害 思路不错

网友:
是我修这个机器我就直接给他常转

网友:
不过楼主精神确实要赞一下

网友:
这个THERM_SCL和SDA跟这个电池没走一道线,不过都进人EC的BUS总线了,他们也相互影响?看了这个温控的PDF,三条检测温度的道路正负输入。无边版主好样。

网友B:
赞一个。。。诶里

。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诶里

。很,,,,

还是不明白,学些
。。不过

网友:
这款机子一般我换了桥都会让客户改常转,客户都没意见,你管他干嘛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改个长转呢,搞得那么纠结。

网友:
不知无边版主说的“三组传感器”都是检测电脑的哪些部位?

网友:
第一次听说充电芯片影响风扇的,看来还是遇到的问题太少了,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之前还真没注意到这一块。基础太水了。。。

网友:
又学到一个问题 感谢

网友:
*脏话*还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