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370 公共点为1伏电压左右

楼主(2014-11-02):
充电芯片BQ24751A  28pin 18.57v  6pin2.7v左右  8pin2.7v左右 10pin3.3v 13pin0v 换了芯片 还是一样的,4pin始终输出19v左右   请问大神们 我该怎么继续修,给点思路

网友:
能把图纸发下不?

网友:
就是没有图纸

网友:
还有就是BQ24751A的24pin没有电压输出   也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  换了一个也是这样

网友:
有图纸吗?有就查查保护隔离,没就查短路

网友:
我把管子的控制级的相连的电阻拆了 拆了 主板可以上电了 控制级的电压为13左右 比没有拆电阻之前的电压少了6v   不知道这么做可以不

网友:
这样做了 后面感觉不稳定  插上适配器公共点还是只有1.06v  当我去测试控制机时 公共点又有19v  搞不懂怎么回事   郁闷啊

网友:
是管子没有过还是。短路哦。

网友:
那就是 保隔还有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