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2):
帮下的加个扣791800266
Mac

网友:
你去百度下就了,你是要刷MAC地址,进命令DOS下刷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下可以改的嘛、

网友:
dmi236 /o 1 xxxxxxxxxxxx

网友:
有个网站名为百度,或许能帮你

网友:
弄个dmi的资料,然后复制到u盘里边,进DOS找到那一项改MAC的就可以了,这个是华硕通用的改MAC的,还有的不行的就只能用mmm这个资料刷,进dos然后输入查看密令接着输入指定的密令就可以了,不能刷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弄,我就遇到过技嘉Z68的刷不了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不知道密令就问度娘吧

网友:
有一些软件是针对DOS刷BIOS专用的

网友:
没有碰到过,正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