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跑码不显

楼主(2014-11-02):
联想y460p跑码不显,电流1.3几,应该显卡过了,但是没亮,接在接显示器还是没亮,查图纸上屏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的,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换了个南桥还是故障依旧,这机子集显先工作,有谁修到过没,有没有通病

网友:
我是小白,真心相帮你,有心无力啊,还是找份图纸研究下吧

网友:
是集显先工作的,但是显卡也要检查是否工作啊,

网友:
这个机器亮机的时候电流1.6左右,你这电流有点低,查下显卡的供电试试

网友:
LS说其实没过显卡,是吗?

网友:
同样问题  我的电压都有 显卡在0.8
跑马16

网友:
我也有一台相同故障,看来真是个通病,正在修。。。。

网友(2014-12-13):
我现正在修这个问题

网友:
这电流  应该美过显卡   查查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求答案今天接到一台故障一样

网友:
我也在修当中呢……

网友:
看看电压有没有

网友:
Y460显卡供电有个1.5V的转换管   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坏了

网友:
看看 好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原因吧

网友:
做做显卡试试呢,看样子是显卡没过吧

网友A:
这机器本人也没修过多少台,就是上次有个客户,拿来时三修了,也是不显示,显卡还是上家换过的,后来问客户来时是怎么样使用的,他说平时也玩什么的,就看看电视上上网,就没别的了,把显卡拆了,显卡供电也搞没有,就用集显的,半年没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本人也没修过多少台,就是上次有个客户,拿来时三修了,也是不显示,显卡还是上家换过的,后来问客户 ...

这都行,你真牛逼啊,把客户的底都搞清楚了,呵呵

网友:
其实没过显卡

网友:
先供电再动显卡吧。

网友:
你把显卡供电的电感拆掉,就变成集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