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ENQ FP93GX显示器 用一会就灰,连开关上的灯也灭了

楼主(2014-11-02):
BENQ FP93GX显示器 用一会就灰,连开关上的灯也灭了,哪里问题啊,变压器换过了
显示器

网友:
都灭了测下电压看看那里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 有没有电容怀孕

网友:
看看供电及按键等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掉试下

网友:
查查电源板,看看供电和开启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故障很明显,在指示灯不亮时,测电压

网友:
+1貌似很简单的啊...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了!故障出现时测供电还有吗?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