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外接正常 接屏一直跳3基色

楼主(2014-11-02):
今天来一台G450说开不了机,结果开机一看是有光无字,外接也一样。。判断显卡,加焊,一加焊不直接不良了,坑爹啊,然后找了个确定是好的显卡换上去了,谁知道换上去开机直接白屏,黑屏,红屏,蓝屏的一直跳,  无语,这时候试了下外接,外接正常。。开始怀疑屏的问题,换屏  还是一样的,屏线也换个,都不行,这是那的问题????看几个帖子有几个显存都换过了,这跟显存有关系么?求大神们给吱吱招。。帮帮忙。

网友:
该不会和屏的分辨率有神马关系吧?

网友A:
估计显卡没做好 打一下屏线接口阻值吧

网友B:
测四对LVDS的阻值,这种情况,肯定有对阻值不对~

网友C:
换屏线   我遇到屏线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屏线   我遇到屏线坏的

亲  屏和屏线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估计显卡没做好 打一下屏线接口阻值吧

哦 要真是显卡没做好的话,,  那外接会正常么?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搞定了吗,没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
再换一个显卡

网友:
显卡LVDS总线模块和VGA信号输出模块是独立的
你这情况测一下屏线上的LVDS总线对地阻值是否一致
应该有结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四对LVDS的阻值,这种情况,肯定有对阻值不对~

VGA_LVDS_ACLK#    我量这个信号对地,其他的阻值都正常。我把显卡摘掉了,量这个阻值还是对地的,怎么回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GA_LVDS_ACLK#    我量这个信号对地,其他的阻值都正常。我把显卡摘掉了,量这个阻值还是对地的,怎么回 ...

=。=短路了呗,还能怎么回事,查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短路了呗,还能怎么回事,查呗

我晕,这个信号是直接从显卡发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元器件,

网友:
屏码片EDID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晕,这个信号是直接从显卡发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元器件,

=。=图纸不一定正确的,有的小部件他是不画上去的,看看附近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我有过你这个现象是更换显卡好的。

网友:
有修好的么 分享一下 本人觉得接口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读屏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要真是显卡没做好的话,,  那外接会正常么?

外接正常和屏显正常没什么必然联系的,两个通道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换的屏线!

网友:
最好仔细检查显卡及其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