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富士康A88GMX--没资料,示波器秒杀。

楼主(2014-11-02):
去迅维之前收了片富士康A88GMX主板

板子目测内存供电上下管被人换过了。铜皮都有些坏了,谁的焊工¥%……#%¥……&*

这板子没有图纸,芯片数据手册也没有,好吧。那就上示波器
直接用示波器测到上管G极发现有如下波形

既然有波形说明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嘿嘿,懒人做法,省了去查芯片工作条件的步骤
为了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抓了一下电感后端的波形如下

这波形看着像是滤波不量,其实是欠压,内存供电1.5V 这里才是1V左右
由于2个MOS管被人换过,而且从焊工看得出这人维修水平一般般,把上下管拆掉 换了两个,嘿嘿 内存供电出来了

接下来,你们懂的

 会员3940432元2023-1-15 23:34

网友:
示波器用得不错了啊,哈哈

网友A:
用实地的波 抓自己的板子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实地的波 抓自己的板子 嘿嘿

我已经回家了

网友:
会波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分辨内存供电上下管的?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表示又让你捡了个大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分辨内存供电上下管的?

上管S极接下管D极 下管S极接地

网友:
从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会玩波波了。

网友:
示波器用得不错,内存供电1.5V 这里才是1V左右应该是内存供电管理上下MOS管没有完全进行轮流饱和导通所导致的。

网友:
潘总示波器用的很牛逼

网友C:
开始没用万用表测测内存的上下管好坏吗,不过示波器维修PWM就是厉害LZ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没用万用表测测内存的上下管好坏吗,不过示波器维修PWM就是厉害LZ

管子拆下来测了 是好的,应该是上家焊工太烂。

网友:
这上家是谁啊?》为什么换完了场管不测量电压呢? 1V 明显电压不够啊。

网友:
那么快就回去在修板了啊,我今天才到家呢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哈哈哈这焊工真愁人

网友:
看来也要买示波器了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已经在10多毫秒保护你是测量本身驱动电压引脚发出的信号波形判断的吗?

因为芯片曾经工作过,但是检查到有问题而关闭了上下管的驱动输出,所以我们只要测到有瞬间的波形 就可以说明芯片工作条件基本满足

网友:
呵呵。。驱动不良造成的电压不够,
原来直接打波形可以省去这么多步骤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管没焊好可能会造成本身S级输出端和G级驱动电压异常,虚焊这种情况有时候也会导致本身上电发烫。

哦,那上家的焊接技术确实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