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开机上电 电路中的RC延迟电路做何用?

楼主(2014-11-02):
VccRTC于RTCRST之间的RC延迟充放电路做何作用?  只是为了延迟RSTRTC信号送到南桥?
VCCRTC不能与RTCRST同步送到南桥吗?
我是小小白一个 目前还没开始学主板,预习了前面一小结 有此疑问,特来论坛求解

网友:
说是延时,其实是一个先后顺序而已,我的理解不知正确否,等专家解释了

网友A:
这是复位32.768时钟的!复位电压要滞后于供电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复位32.768时钟的!复位电压要滞后于供电电压的。

COMS跳线将RTCRST信号置高成高电平送到南桥 ?
这句话中的RTCRST信号是由什么元器件产生?不太理解,望前辈开解小弟 感谢

网友A:
RTCRST信号是由R324和C418组成的积分电路产生的,没事可看看微分电路和积分电路的概念!蓝线是VCCRTC波形,红线是RTCRST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TCRST信号是由R324和C418组成的积分电路产生的,没事可看看微分电路和积分电路的概念!蓝线是VCCRTC波形, ...

R324和C418组成的积分电路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R324和C418组成的积分电路是什么作用呢?

就是RTCRST#电压出来时间比VCCRTC延时一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S跳线将RTCRST信号置高成高电平送到南桥 ?
这句话中的RTCRST信号是由什么元器件产生?不太理解,望 ...

CMOS跳帽2-3合上后,南桥得到RTCRST,VCCRTC.RTCRST将会给晶振担供电压,起振送出32.768给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