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开机电压一开始0.39A,一下就掉到0.25A

楼主(2014-11-02):
宏基4736ZG开机电压一开始0.39A,电压一下就掉到0.25A后就一直不动了,有时候会自动断电,请教一下高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CPU后面的NEC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A:
看看这个电压,跟CPU有点关联吧,LZ可以试试,修好把答案跟大伙说说吧

网友:
cpu 大电容
主板缺少电压

网友:
看是不是大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B:
先把cpu后面的nec大电容换了。一般用4个330的小电容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电压,跟CPU有点关联吧,LZ可以试试,修好把答案跟大伙说说吧

现在没办法给答案了,昨天的热风机碰巧又坏了,本本发给同行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cpu后面的nec大电容换了。一般用4个330的小电容代。

谢谢,不过碰巧热风机坏了,自己没得动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cpu后面的nec大电容换了。一般用4个330的小电容代。

不用风枪啊
  有美工刀小心翼翼的把NEC电容剥开。然后用烙特脱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