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屏暗高压指示灯不亮 屏线维修

楼主(2014-11-02):
r400 屏暗高压指示灯不亮 屏线维修
主板保险没断的话就是这跟线断了

网友:
1  测量保险
2换一个屏线试一试
3测试灯管

网友:
最好是换线,接好后还容易坏

网友:
简洁明了!!!!!!!!!

网友:
换线才稳定啊

网友:
屏线用表的蜂鸣档一打阻值就出来了。还费什么脑细胞判断哪根断了啊。

网友:
要稳定就要换屏线了

网友:
这款屏线容易坏

网友:
最好是换线,不换屏线容易返修

网友:
屏线要换稳定些

网友:
屏线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