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61713T 键盘乱码?

楼主(2014-11-02):
`SONY  61713T 键盘乱码?换了IO还是不行,没有排阻的。跟南桥有关系吗,没有图纸

网友:
什么南桥 如果是SIS的就有可能

网友:
跟南桥一点关系也没有,换IO不行就量量线路,还是没问题就自己把接口换了吧

网友:
量下线路吧,和南桥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EC管键盘的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网友:
谢谢大家的,我是觉得没有关系,跟其他的主板参考过,不是还是讨论一下,我再修一下电路看看

网友:
和ec有关系,可能是e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