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DL 。。。谁有内存驱动IC UP1514Q 脚位图,用什么芯片替换。

楼主(2014-11-02):
映泰A78DL 上3代内存的, 内存驱动IC UP1514Q 发烫,谁有内存驱动IC UP1514Q  脚位图,提供一下。或者用什么芯片替换。。。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替换资料。。。。

补充内容 (2014-11-7 12:01):
我在问了好久,没有人回我呢。。我想应该有人遇到过的吧,也应该有人以还成功的吧。不过没遇到替换成功的人来回答我的问题。哎。。有人直接叫我去买个同样的去换,可为了一个芯片去花10几大洋在买回来,修个板没得几个钱呢。。。。能替换的,最好是替换了, 节省成本嘛。。最后我还是冒了一下险,用了6321替换。。。一切OK。好象9214也能替换6321吧。。

网友A:
芯片都发烫了   直接换掉 啊      还在犹豫什么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都发烫了   直接换掉 啊      还在犹豫什么 ??

没是犹豫,是手上没有芯片换的情况,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是犹豫,是手上没有芯片换的情况,怎么办?

那就定芯片回来啊

网友C:
你看一下板号是多少,我帮看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板号是多少,我帮看看图纸。

谢谢了,我已经替换成功了。。

网友D:
已经替换成功何不分享一下。

网友E:
楼主说一下是用什么替换的呀?好给我们这些小白长点经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一下是用什么替换的呀?好给我们这些小白长点经验呀

我在问了好久,没有人回我呢。。我想应该有人遇到过的吧,也应该有人以还成功的吧。不过没遇到替换成功的人来回答我的问题。哎。。有人直接叫我去买个同样的去换,可为了一个芯片去花10几大洋在买回来,修个板没得几个钱呢。。。。能替换的,最好是替换了, 节省成本嘛。。最后我还是冒了一下险,用了6321替换。。。一切OK。好象9214也能替换632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替换成功何不分享一下。

我在问了好久,没有人回我呢。。我想应该有人遇到过的吧,也应该有人以还成功的吧。不过没遇到替换成功的人来回答我的问题。哎。。有人直接叫我去买个同样的去换,可为了一个芯片去花10几大洋在买回来,修个板没得几个钱呢。。。。能替换的,最好是替换了, 节省成本嘛。。最后我还是冒了一下险,用了6321替换。。。一切OK。好象9214也能替换6321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对引脚外元件只要差不多大多都能代换

网友:
支持楼主一下。 感谢分享。。。
可惜还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