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68 extreme 4 需要多次放电才能启动

楼主(2014-11-02):
现有该主板+ I7 2600K CPU的搭配,这个故障是分步骤发展,一步比一步严重的。

1. 最初是有时关机一段时间后,按电源键无法启动,把电源插头拔下,按电源键放电,然后再插上,就可以了。这个现象持续了1年多。

2. 之后发展到这样处理也不一定可以,需要按主板后面的CMOS清除键,就能启动。

3. 现在发展到基本无法启动,需要多次按主板后的CMOS清除键,偶尔能启动。

无法启动的表现出的现象就是按下电源,风扇转一转就停。

启动后一切正常,玩游戏,超频均无鸭梨。

请问各位大大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除了最可能是主板问题,是否有可能CPU和电源也有问题?

网友:
补充下,CMOS电池已经换新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先刷BIOS,不行换IO,........?

网友:
测一下CMOS电池电压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干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