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1D3主板开机一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4-11-02):
映泰P41D3主板开机运行一会自动关机,CPU、显卡、主板温度都不高,BIOS刷过还是一样,运行PE系统也一样自动关机,

网友:
插PS2口键盘灯不亮不能用,PS2口阻值500左右,USB口键盘能用

网友A:
LZ  你有换过电源吗 ?  内存有换过一条吗 ?  我今天才搞定一台内存引起关机 重启的  换掉就OK了

网友B:
关机时看看电源绿线是被拉低的,还是高电平。

网友:
还没有修到类似的主板,是有点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你有换过电源吗 ?  内存有换过一条吗 ?  我今天才搞定一台内存引起关机 重启的  换掉就OK了

内存电源都换过了

网友:
进设置--电源选项看看,将显卡驱动重装或升级。

网友C:
最小系统法排除开关,进COMS排除硬盘,更换电源排除电源,搞南桥。
另外想问:自动关机是掉电还是正常的关机动作?

网友:
估计是北桥的问题 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系统法排除开关,进COMS排除硬盘,更换电源排除电源,搞南桥。
另外想问:自动关机是掉电还是正常的关 ...

最小系统法排除开关,是什么意思啊。有点不懂。楼主的情况换一个显卡进PE系统试试吧 。看会不会自动关机。

网友:
LZ说的应该是掉电吧   “绿线是被拉低的,还是高电平”这个要如何解决?

网友:
光驱拔掉试试

网友:
CPu 呢  这种问题只能一个一个试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发烫的芯片,或有MOS管不良,电容

网友:
在BIOS 里察看CPU温度

网友:
换IO 试一下.

网友:
CPU 温度高会引起过热保护

网友:
IO损坏,南桥损害

网友:
直接换个南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机时看看电源绿线是被拉低的,还是高电平。

如果是高,查的思路是什么?如果是低呢?求教

网友:
我的翔升h61主板也是这样,最后判断是内存坏导致内存槽也损坏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高,查的思路是什么?如果是低呢?求教

如果是高表明电源被主板关闭了,查SLP-5、4、3  。如果是低表明电源保护关闭的,板子有短路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高表明电源被主板关闭了,查SLP-5、4、3  。如果是低表明电源保护关闭的,板子有短路地方。

s5.4.3怎么查,测量点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D:
s5.4.3怎么查,测量点在哪?

在南桥 上找!

网友:
客户拿来刚开始是当内存不开机,说在家只要不开机把内存拔下来擦一下就好一直这样,我试机确实是党内存,我就用洗板水把内存槽洗了一遍可以开机了,但是就出现现在的毛病,自动关机,电源,内存,硬盘都换过了,cpu温度也不高,关机时绿线是高电平,我没有返修台没办法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