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oshiba_Satellite_A80_Compal_LA-2811

楼主(2014-11-02):
东芝 Toshiba_Satellite_A80_Compal_LA-2811 装上CPU开机电流0.41就掉电,CPU没有供电,拆了就有电压,是不是CPU坏啦

网友:
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好老的主板。TB价格一百左右。直接换个CPU。实在不行。换板吧!

网友A:
不一定,换个CPU试最保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换个CPU试最保靠。

也只能先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