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风扇温控电路请帮我看看这样思路可以否

楼主(2014-11-02):
上面个我自己手动画的一个电路图 有些渣请见谅  这里

M :代表风扇
Q1:代表MOS管 现在也不确定可能会打算换成三极画成二极管的样子是方便自己看
R1:是减速电阻
R2:是一个 K级别的电阻
R3:是正温度热敏电阻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低温情况下:电流通过R1减速电阻 让 风扇 转速不那么快

高温情况下:电阻R3阻值,慢慢变大电阻 R2一起分压得到 一个高电给 Q1的 G极控制D极向S极导通  把R1 并联了 达到风扇加速效果

请问这样有没有可能实现

网友:
直接在坏电源里面拆个温控小板就好了,航加的小电源里面多

网友:
只是我想自己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