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进水维修

楼主(2014-11-02):
接到T60有待机触发掉电 拆吧  板子拿出来后发现有轻微进水痕迹 这机器感觉应该清一下就好了 清完后如图  通电 依然如故 师傅说把3.3V的电容换一下  我想这电容又没短路换了能有啥用 不过既然师傅让换就换下吧 换完后没想到奇迹出现了 居然能上电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换了个电容就能上电了 它起到了什么关键的作用

网友A:
率波么……。是不是打了示波器,有那尖尖的锯齿波!呵呵。也没有现场看到。师傅让你做不会害你的!

网友B:
滤波啊,电容是不是也进水了。有空找你师傅多学学理论吧,可能是滤波不良保护了。

网友:
滤波不良 照成的

网友C:
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
有神器就好了!

网友D:
就怕你师父是按照通病来告诉你的,这电容不良,遇到过,触发后掉到无待机,且3/5v开启有一个被拉低,换电容后OK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率波么……。是不是打了示波器,有那尖尖的锯齿波!呵呵。也没有现场看到。师傅让你做不会害你的!

滤波作用我是知道的  示波器还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啊,电容是不是也进水了。有空找你师傅多学学理论吧,可能是滤波不良保护了。

那没有进水 知道电容是滤波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后果 恩  应该就是保护的原因了

网友:
是了  保护了 IBM检测比较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出来。

那个表示还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怕你师父是按照通病来告诉你的,这电容不良,遇到过,触发后掉到无待机,且3/5v开启有一个被拉低,换电容 ...

明白了 就是这个

网友:
是不是进水 导致 待机3.3v的滤波电容轻微损坏 产生了漏电    这一次算是学习了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滤波作用我是知道的  示波器还不会用

呵呵。看来装备还要再精良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来装备还要再精良点!

装备有  可是技术还没上去啊  不会用

网友:
这是 通病了 这种

网友:
这种机器是通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