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版号DAOVM8MB6E0

楼主(2014-11-02):
一开始问题是开机亮了秒掉电,再开就到0.47左右大概4秒左右就掉回待机了,一插电的待机时0.015之后变0.007-0.004左右。

下面是上cpu的电流图片,上cpu没有cpu供电、

上管控制电压无,没输出,cpu供电ic是isl6262A

下面不上cpu有cpu供电图片-另外管子有控制电压,也有输出,输出1.4   控制电压2v标准的一笔。

来个3-5V供电芯片图
待机3.3v,无5v待机。正常的。
cpu供电芯片换过了,情况一样,刚换之后点了3-4次电流唰唰的跑上1.2A
求分析这个cpu供电芯片的工作首要条件以及思路。

ISL6262A

bios唰过了。而且有时候能触发到0.8立马就掉了。和神经病一样。

网友:
是不是那里虚焊啊?

网友(2015-11-30):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

会不会是cpu供电滤波不良

网友:
我有一台,和楼主的问题相似,有时亮机,放一天就不亮了,加电到0.089掉电

网友:
这现象一般都是桥问题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你查了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