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M LX V2无复位,与跑D0 98 96

楼主(2014-11-02):
华硕 P5G41T-M LX V2无复位,与跑D098 96

上电诊断卡复位灯常亮,PCI的A15无电压,B16 0.4V。测B16无波,测时钟芯片9脚C_PG为3.3V ,测时钟芯片晶振无波。

换时钟芯片后,上电跑D098 96 88。测内存槽SMBCLK与SMBDATA无波,为高电平3.3V。
量对址阻值,SMBDATA与SMBCLK对地为2.1K左右,量SMBCLK与SMBDATA转换三极管前端对地二极体值SMBDATA为0.285,SMBCLK为0.077,怀疑与该信号连接的几个芯片,时钟芯片,南桥,UPOU5( 3106B)。拆掉3106B与时钟芯片后,SMBCLK对地二极体值依旧为0.077。怀疑南桥坏。更换南桥后故障解除。

网友:
在你们那修个这样的机器 需要多少钱 这是PCH的吗

网友:
又是时钟芯片有是难侨的,在我们这客户早吓跑了。

网友:
这板好多跑9B的。都不好修 ,楼主历害

网友:
这个很详细了

网友:
南桥是坏的 多 啊,

网友:
是的  跑96 9B的 822排阻换了还一样的  都不好弄。

网友:
貌似这类故障一般都是换822排阻好的,这次又学习了,换南桥!!弱弱的问一句,南桥坏了  不是不跑码吗?

网友(2014-12-09):
  D0  98  CC  循环跑  看到都蛋疼

网友:
SMBCLK与SMBDATA无波 我觉得这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有3.3V不一定正常,还要有波形、。

网友:
换了南桥需要收多少钱

网友:
华硕售后说。这种情况,把IO和南桥边的822的排阻全换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