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重装系统后进系统后卡滚动条的 怪问题

楼主(2014-11-02):
今天来了 HP 4416S  的机子 是商家送过来的  他说 进系统卡  以为是硬盘坏 就换了个 硬盘  装系统后 还是一样 到系统滚动条后 就想快死机一样了  卡在1.35左右的电流   像是死机一样 不过 电流还是有 轻微的跳动 就是进不了系统   我拿到机子后 想想  多半是 硬件的问题  就把机子拆了  可是 拿出了 板子 想了想 还是 不先动主板吧  (大家都知道  可以亮的机子  最好 先不要搞硬件  先软件 入手)  正好手上 有W8系统的 测试硬盘  换上一试 ,不试不知道  一试 进系统了  看看 驱动也就只有一个未知设备 别的全打上了!!!!!!又找了块以前在别的机子上认过的 W7系统的硬盘 插上一试 我的个去哟  也是 秒速进系统了  驱动还是只有一个未知设备没打上
,,,,我就想不会是 客户用的那个系统有问题吧 ,二话不说  把自己的W7测试盘格了  重装下 我自己封装的系统在试下   ~~~~~~~G完了  ~~~~~~~~认完了~~~~~~重启!!!!!  你妹哟  这是什么情况 ~~~!!!还是涛声依旧,  在重格  认的时候 不装 驱动    ~~~~!! 还是一样    你妈       这是什么情况     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 随便乱找的一台 G系统  认完 在放到 这个HP4416s上   又进系统了  由于以前是 在一台超级本上认的系统 所以在装到HP4416S上时 好多驱动没有   用驱动精灵  打完驱动  发现 所有驱动都打上了   还以为 重启后多半又是  卡在那里进不了呢  !!!   可是  重启后  快速进系统了  我就这样在无数次晕下 这个机子就这样吧  完事

网友:
蓝桥试一哈。

网友:
遇到过    这种问题   重启就解决了

网友:
不用修了,,,AMD的,桥和显卡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我有里有个HP515 进系统反应特别卡,让顾客留住机器,做个系统好了!告诉顾客换桥好的!没2天就返修了,这回我真换桥了,也不好使。郁闷 这是啥病啊

网友:
ADM芯片组麻烦楼主慢慢测试

网友:
显卡,南桥 ,北桥,CPU 慢慢换了测试这款机器问题太多

网友:
这种问题你先试试拆完南桥外挂,不行就真得考虑换桥。BIOS,测一下PCI复位是不是欠压情况。暂时大概只能想到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里有个HP515 进系统反应特别卡,让顾客留住机器,做个系统好了!告诉顾客换桥好的!没2天就返修了,这 ...

虚焊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AMD 的不好修啊。虚焊的太多

网友(2014-12-14):
把光驱拔了看看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