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无vrm3_ddr_pwrgd,有一次跳变

楼主(2014-11-02):
进水机,应该是不过内存。无vrm3_ddr_pwrgd

换过APW7141芯片,R557,R1037正常。1.5V输出也正常,P5.0V_SPB也是5V正常,为什么芯片不能发出PG?搞不懂了

网友A:
打值是否拉低??换芯片试一下!!

网友:
查数据手册吧 没招想想三星的时序跟我们平常修的有什么不同吧 没太好的办法哦 努力吧

网友:
很可能是拉低了.

网友B:
PG不正常 排除芯片 和上拉 就是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不正常 排除芯片 和上拉 就是后级

阻值应该正常 30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值是否拉低??换芯片试一下!!

换过了 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