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修cpu供电

楼主(2014-11-02):
我发现维修cpu供电,拆掉全部上下管后,芯片不发出pwm信号了,装上 一组后才有,但是电压比没装的会高一点,波形倒是正常的方波,请问为什么不装场管不发pwm信号啊,如果这个问题搞懂了,我想cpu供电以后是手到擒来了

网友A:
你把CPU芯片的上下管都拆了,在上电?

网友:
菜鸟飘过,学习

网友:
要有供电才出来的吧

网友:
拆完了,哪有供电呀!!

网友:
那你不如问工厂设计师为什么要这样做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CPU芯片的上下管都拆了,在上电?

芯片不是控制上下管吗,和它的供电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B:
很难说,大剖分应该是没有的,因为BST脚没有升压条件,LX接输出电感检测不到下管导通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难说,大剖分应该是没有的,因为BST脚没有升压条件,LX接输出电感检测不到下管导通内阻。

大侠,你们修cpu供电怎么修的,比如有一到二组控制不正常导致上电保护,但是又测不出短路,我本来想全拆了看波形,但是必须要装上一组才有波形,是随便装一组都可以吗

网友B:
输出保护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输出波开形来看出,有几种保护模式,电压过高保护,负载电流过大保护,可以抓单次波.看出来.一个为上升后超1.5V落下,一个为上升后低于1.5V落下,不带CPU时.

网友:
我的老时候烧同一个上管  换了管理IC和一组上下管还没能解决  唉

网友:
有检测的啊  检测不到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保护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输出波开形来看出,有几种保护模式,电压过高保护,负载电流过大保护,可以抓单次波 ...

安泰信示波器怎么抓单次波,大哥

网友:
5V为例,很简单,电压直流,每格2V,时间5ms ,设置触发发电平0.5V ,设置上升沿触发,设置触发直流,模式正常触发,开机就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