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待机0.19芯片发烫,5V短路!

楼主(2014-11-02):
拿过来无发现烧毁痕迹。拆上电源待机0.14,待机IC51123发烫,换了三个不行还是一样发烫,测量外围电容组织正常,换掉EC一样发烫, 无思路了, 不知道那里坏了,测51123的17脚对地短路!!求大神给我点思路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A:
烧鸡就是51123发热, 其他都没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鸡就是51123发热, 其他都没什么

把51123拿下再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51123拿下再烧

拿下来能插电烧吗?  电压调19V吗?

网友:
把芯片取了,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下来能插电烧吗?  电压调19V吗?

电压最高5V,

网友C:
17脚短路引起芯片发烫

网友:
拆和17脚相连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脚短路引起芯片发烫

我也知道啊,我也量了测后面没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请问电流调多少合适呢??

网友B:
电流从小慢慢调大,同时,检查板上哪儿发热

网友:
17脚好像是线性5V    不要19V烧   会烧坏东西的

网友:
拿下芯片烧    还有看看是不是连接17脚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D:
测VREG3和VREG5的对地值,换芯片没用的

网友E:
你都说了 17脚短路
查下是什么短路
线性短路 芯片发热很正常 ……

网友F:
故障点很明确,就是5V线性短路引起的,但你又说后级无短路芯片也换了好几个,这让人无法理解了,难道板层坏了吗

网友G:
你看一下,17脚5vref短路,给谁供电了,应该是后级短路,导致芯片电流过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故障点很明确,就是5V线性短路引起的,但你又说后级无短路芯片也换了好几个,这让人无法理解了,难道板层坏 ...

之前是芯片坏了 修好了 测试好几天没问题,客户拿回家之后就坏了 待机就那么高了,之前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从小慢慢调大,同时,检查板上哪儿发热

试过了,没有发热的地方,也没有短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VREG3和VREG5的对地值,换芯片没用的

VREG5对地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都说了 17脚短路
查下是什么短路
线性短路 芯片发热很正常 ……

可是后面测量了 没有短路啊 是不是板层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一下,17脚5vref短路,给谁供电了,应该是后级短路,导致芯片电流过大

后面我测试了 没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A:
调到5V烧没发热的芯片,那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调压从低到高,别超过5V,烧鸡吧,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H:
先找5V短路的地方,找出来机器或许就好了,我一个B460 跟你的情况一个样,3 5V芯片烧了 EC烧了 5V短路 换上芯片和EC  待机高 ,3 5V芯片发烫,最后找出了5V短路的地方 机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到5V烧没发热的芯片,那是怎么回事啊??

你看下VREG5相连的有哪些元件,不要摸芯片,一般是电容坏

网友:
分割法,一段一段的找,短路相对来说不是太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找5V短路的地方,找出来机器或许就好了,我一个B460 跟你的情况一个样,3 5V芯片烧了 EC烧了 5V短路 换上 ...

我找了 没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短路了那就烧鸡呗,

网友:
5V阻值是多少? 我那B460的阻值正常是400+ 我修的时候是50+ 最后找到是右上USB3.0的芯片烧了

网友:
进水的电脑一定要先烤板。否则修好也用不了多久又会有问题。

网友:
后级 有短路的 地方

网友:
慢慢来,不要急。有明显故障,还是短路的,没什么难度吧。。。

网友:
网卡芯片看看

网友:
做维修要有耐心。不要怕麻烦就不再往一查了。既然你都查到问题出在5V那了,锁中目标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难

网友:
发烫肯定线性短路造成的,关芯片毛事,直接烧鸡啊

网友I:
烧鸡大法,神马都能烧出来呀!像这种情况  基本上桥的几率大些

网友:
上烧鸡大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烧鸡大法,神马都能烧出来呀!像这种情况  基本上桥的几率大些

不 知道LDO5V去不去桥    我也记不到那么多

网友(2018-04-21):
5V线性短路,有可能有个小电容短了 烧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芯片坏了 修好了 测试好几天没问题,客户拿回家之后就坏了 待机就那么高了,之前进水

短路 烧鸡   切线      慢慢查 呵呵呵

网友:
用烧鸡大法啊  一烧就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拆掉直接对17脚用烧鸡打法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