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有资料么

楼主(2014-11-02):
这是什么芯片,有资料么,新飞畅戏机,红色指示灯亮,其他无任何反应,数码管也无任何显示,主芯片坏了,还是rom坏了?

网友:
看供电正常的话,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是不是U盘的主控

网友:
全盘补焊一下试试呢!

网友:
加焊大小元件,晶振容易摔坏,换一个对应频率的晶振 原来是12M还是多少M的晶振

网友:
既使知道了是什么芯片你怎么还能买到吗?看看供电,晶振有配件换的则换!不行就只有报废了。

网友(2014-12-17):
可能是主控坏了。

网友:
主控坏了,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