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1330版号06247进水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02):
接到机器不触发,拆开后发现EC附近有明显进水腐蚀痕迹。处理进水原件后还是依然不触发。。。。。。。按部就班去测量主板关键测试点吧。对地阻值打了一圈下来也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通电测量主板 3v 5v电感电压正常   。难道开关到ec的开关脚断线了?按开关测量Ec127脚POWER_SW#有高低高跳变 正常,测量ec的109脚发往南桥的SIO_PWRBTN#信号无跳变,测109脚对地阻值正常。。。。。问题就在这了。。。。。。。测量EC供电正常,测量时钟时发现晶振无波形,晶振的一脚0.52v另一脚却有3.3v。。。。。 果断换E
    料板上拆了一个MEC5025换上后  ,问又来了。。。。。。。按开关触发后电流上到0.06几停顿几秒掉电  , 开关小板四灯狂闪。。。。。
继续往下查吧。。。。。。按开关电流上升到0.06几说明已经触发了,测量, 南桥确实已经返回SIO_SLP_S3#信号 此时ec正常的话应该去开启3v  5v后继电压  。
测量ec32脚3.3V_RUN_ON为高电平也正常。测量U69 U71的3v 5v后继的管子都没有导通。。。经测量场管的控制只有4.0几v。
15v升压不正常。。。。由于U64工作不正常+5V_ALWP流经四个二极管,一路压差才出现了4.0几v    U64的工作条件很简单,两个条件正常就会输出方波使电压叠加升压至15v
经测量U64的5脚和2脚均正常  ,由此可见U64坏了。一般15v升压都是3v 5v供电芯片来驱动完成的。这款机器却设计了一个专门负责15v升压的芯片。。。。有点故弄玄虚的感觉。。。。。再说这个坏了,没有一样的料板,去哪里找啊?估计也找不到,还得定芯片。。。。。。还是改回去算了。。。。。直接从tps51120 的25脚飞线到u64的4脚    ,通电开机电流上到0.5几。。。。。拔掉电源装上CPU内存开机 电流一跑起,戴尔loog就这么出现了。。。。。。      酱油弟发帖,大侠们 勿喷。。。。。(望版主加精)

网友:
DELL M1330独立显卡.pdf

网友A:
修的不错   。  有图纸吗  ?上图纸

网友:
很好。该线路,技术不错

网友B:
维修思路就是要灵活运用才行,u64的4脚 根据图纸判断应该 也是驱动待机上下管轮流导通进行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   。  有图纸吗  ?上图纸

有图纸你需要下载吗 、?这个图纸在论坛一搜索很多的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活学活用 没有一样的原件也可以解决问题 值得一赞

(要求加精-个人感觉可以  期待其他版主看法 )

网友:
这个U64是同向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维修思路就是要灵活运用才行,u64的4脚 根据图纸判断应该 也是驱动待机上下管轮流导通进行工作的。

u64是升压驱动芯片,配合升压二极管,电容将+5V_ALWP升压至+15V_ALWP。

网友D:
测量ec的109脚发往南桥的SIO_PWRBTN#信号无跳变   怎么测量?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ec的109脚发往南桥的SIO_PWRBTN#信号无跳变   怎么测量?  谢谢!

用示波器探头放在测ec的109脚测量,一般正常这个SIO_PWRBTN#信号跳变是高低高电平之间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u64是升压驱动芯片,配合升压二极管,电容将+5V_ALWP升压至+15V_ALWP。

嗯,U64内部应该也是集成升压电路的。

网友:
只有少数芯片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ec的109脚发往南桥的SIO_PWRBTN#信号无跳变   怎么测量?  谢谢!

谢谢楼主解说!

网友E:
那个51120   25脚是升压脚24V把

网友:
是不错 没有一样的芯片 改线过去也行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ec的109脚发往南桥的SIO_PWRBTN#信号无跳变   怎么测量?  谢谢!

直接用万用表测着EC109脚, 按开关触发 看一下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   。  有图纸吗  ?上图纸

图纸传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51120   25脚是升压脚24V把

51120  25脚是5v下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