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走弯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02):
机器:联想Z470
板号:
故障:不开机
维修:机器是一同行拿过来说不开机,机器原封未动。拆开迅速查EC条件都满足,按开关有一点微秒的变化,0.011-0.017.这说明EC应该有触发动作了,应该是南桥没有返回SLP_S3和SLP_S4了吧。实测果然没有发出, 看时序大家应该知道要想第8步出来,那么第7步的SIO_PWRBTN#要出来, 经测D13靠近EC的一端为3.3V,另一端为0.7V。拉低?南桥?无论开机还是关机都是0.7V, 于是查南桥的待机条件供电、晶振、RTCRST、SRTCRST都是正常的(这里走了弯路)。于是更坚信了南桥,芯片发货中。。。。。
好像是第三天吧,芯片到了换上去,这时没有什么思路了。难道是EC问题,不管了换了它,再一次 先放一边不管他了。
第四天,客户亲自来催了,都已经报了南桥的问题的了。修不好的话觉得有点失望啊,想想是不是南桥的条件不满足啊,那就再查一下南桥的条件, 当查到VCCSUS3_3的时候我吓了。实测只有0.7V的电压就是3V_S5,开始我以为VCCSUS3是待机3V的电压所以就没量它。 这是由3VPCU转换而来的3V_S5,实测S5_ON已正常发出,可是PQ90的G极没有15V电压。PQ91已经正常被拉抵了,换掉PQ89正常亮机, 加分吧,兄弟们。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还没修过这样的本子呢 其实溴苯成功的路就是很让人琢磨的

网友:
修好了还不错 ,我杯具了 好好地花屏的本子强关机后短路 修了N天了到现在都没头绪

网友:
不错,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经验主意有时候难免走弯路,瞧,这一回头......是岸啊  恭喜楼主 毛大爷到手

网友A:
VCCRTC/ RTCRST#/SRTCRST#/32.768KHZ/ VCCSUS3_3/  V5REF_SUS/INTRVMEN/DSWVRMEN/
BATLOW#/ RSMRST#……
最基本的

网友:
损失了时间但换来了经验,加油!

网友B:
即使按开关只有一点点的触发动作那也说明EC到南桥的开关信号是正常的了,楼主为什么还想到要查第八步这个信号,而不是直接查南桥其它条件

网友:
新手不懂,我是来学经炼的.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是来混分的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PQ89不良还会引起5V-S5不出!一箭双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CCRTC/ RTCRST#/SRTCRST#/32.768KHZ/ VCCSUS3_3/  V5REF_SUS/INTRVMEN/DSWVRMEN/
BATLOW#/ RSMRST#……
...

一直想总结一下待机条件,谢谢你了,INTRVMEN/DSWVRMEN/BATLOW#这几个正常是高电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使按开关只有一点点的触发动作那也说明EC到南桥的开关信号是正常的了,楼主为什么还想到要查第八步这个信 ...

就是这样所以才走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89不良还会引起5V-S5不出!一箭双雕!

这里PQ89不良具体应该表现为本身低电平导通拉低15V电压,从而使PQ90没有高电平饱和导通将3VPCU转换成3V_S5待机3V的电压,所以造成机器没有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总结一下待机条件,谢谢你了,INTRVMEN/DSWVRMEN/BATLOW#这几个正常是高电平吗?

不一定是高电平状态,要结合机器上电时序图纸类型来分析。

网友:
真的很不错,维修思路真的挺关键!谢谢楼主!

网友:
没升压起来

网友:
SB 条件都没查全 就换SB 了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