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220V电源维修小白求救

楼主(2014-11-02):
想请教各位大大一个问题。我的ATX220V电源(电源是好的,我拆开想验证一下我的知识),测量主变压器(最大的那个)变压前只有AC48V,变压以后量不出来电压是怎么回事?(次级绕组的所以角都试了)。辅助变压器也是一样。前极是有AC380V的。但次级也没电压AC,DC都没有? 要怎么判断变压器的好坏?我测量时都是通电开机量的

网友A:
这样测量很危险,开关电源工作在开关脉冲状态,用一般的电表是测不准确电压,只能用示波器等测量器材。

网友:
变压器的寿命就像乌龟一样,,,你懂得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测量什么?建议楼主将具体问题或者需求告诉大伙为好。

网友:
那是高频电压,你一般的万用表是量不出电压的,我也是试过才知道的

网友:
             你这种学习方法一定是要走弯路的,很容易造成无谓的损失,原因是盲目性太大。 即要理论指导实践,也需从实践中上升到理论。常规的学习路子是先学点该电路的基本原理,大致了解电路中的关键测试点的相关知识,及测试操作方法和安全注意事项(网上查一下),再去动手实验。这样,哪些地方需要测量(测量的意义、测量的目的),哪些地方不需要测量就心中有数了,也提高了学习效率。学习是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不能从一楼直接蹦到五楼吧?祝你学习有成 !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量很危险,开关电源工作在开关脉冲状态,用一般的电表是测不准确电压,只能用示波器等测量器材。

哦  原来如此  想再请教下主变压器的好坏用万用表可以分出好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原来如此  想再请教下主变压器的好坏用万用表可以分出好坏吗?

无法测量好坏

网友:
问:要怎么判断变压器的好坏?

答:拆下后,量电阻值吧,应该有几欧的,无穷大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