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P W2207

楼主(2014-11-02):
是个二修机。拿过来时开关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条线。开关板上面有其他二极管三极管吗?这个真心不清楚。能否直接短接?有过经验的、熟悉这机器的哪位师傅指导下、小弟在此先感谢了。

网友:
hp什么牌子的呀?啥现象?

网友:
行、列矩阵!偿试短接一下没事,只要不是供电正、负极就行。

网友:
=,=这样短接真的没问题么?....没开关别人不找你么..不如找个单个的开关接上弄上去吧..

网友:
可以短接的只要找到开机3.3v在接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