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PD3无CPU内存供电复位常亮

楼主(2014-11-02):
(无正文)

网友:
{:4_107:木有人回啊

网友A:
先打阻值啊看看有没有短路!!!!!!!!!!!!!有可能下管穿

网友:
经典的分析

网友:
UP6103S8 好像是内存电压 管理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打阻值啊看看有没有短路!!!!!!!!!!!!!有可能下管穿

阻值都是正常的六百多

网友:
从淘宝淘了个UP6103S8等到了换上看行不行

网友:
不行啊换了也是一样的好像是UP6103S8没供电有木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按照时序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