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硬盘零磁道故障

楼主(2014-11-02):
手头有一块东芝500G硬盘,用mhdd检查第一块为红块,能分区、能用,但经常出现卡顿现象。用mhdd和hddreg无效,分区屏蔽前一小部分没有效果。请问各位大侠有何高招。

网友:
楼主 我也有这样一块东芝盘

网友:
顶上去。有谁会修吗?寄过去也行呀

网友:
如果检测其它的元件没问题,把坏道修复好就行啦.

网友:
用MHDD的 ERASE不行的话,可以用REMAP试试

网友:
罗工的说法就是权威!
MHDD里有这项功能REMAP,我也真还是没有用过。

网友:
试过了,erase和remap都不管用呀。

网友:
估计要专修工具了哦。。。。

网友:
用Diskgenius修改参数行不行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硬盘’有什么绝招各位太侠醒两招来

网友:
我也有一块,当坏盘处理了。

网友:
多屏蔽一些,我试过,能用但最终还是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