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如何换电源板上的电源IC,用风枪把板子吹鼓包了,,

楼主(2014-11-02):
修
笔记本
主板修的多了,拿到液晶电源板换IC就操起风枪,吹一会,板子就起包了,用烙铁不好摘,,风枪是温度高了,还是用烙铁手工焊?。。。。。。。
笔记本

网友:
液晶电源板高压板,都是用烙铁取元器件;驱动板大多用风枪;逻辑板的芯片用风枪(热度调低点),电容电阻用烙铁。

网友:
视IC的大小,选风嘴的大小,300度一挡风那里吹得起泡。

网友:
起包了就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先加焊锡变成有铅的在IC脚上,如果用风枪的话400这样吧,一定要快,吹久一点肯定起泡.像楼上所说300度那得吹到什么时候才得,板子肯定起泡

网友:
电源板的PCB质量比较次,直接吹极易起泡——而且,元件底部基本都有红胶,最好放在预热台上先预热,风枪温度别太高,焊锡熔化后还需用镊子轻轻撬动IC。

网友:
因人而异!我是偏重于用烙铁,芯片较小引脚上多加焊锡一会就下来了。

网友:
电源板P是单层的板子,一般不用风枪吹的,一吹就会鼓包。

网友:
风枪调好温度和风速没,太高温什么都吹坏了

网友:
一般8个脚的有烙铁 就行了 脚再多了 就风枪 再说鼓包了 好像照样能用

网友:
用烙铁加锡脱焊下来

网友:
控制好温度

网友:
用习惯烙铁拆就好。

网友:
一直风枪取,烙铁焊。小心操作没问题。

网友:
显示器的板子没有笔记本的板子耐高温,最好用烙铁。

网友:
哈哈 不知道楼主注意这个问题没有 芯片下面都有固定胶 实际焊锡已经化开 可以拿下了 就是没有用力

网友:
温度太高了

网友:
用堆锡法,在IC的两旁加焊锡,用烙铁焊就行了

网友:
显示器还是用烙铁吧,毕竟显示器板子没有笔记本板子做工好,容易起皮

网友:
我都用烙铁加焊锡,堆锡法

网友:
显示器电源板材料很一般 哪有笔记本板子耐高温 随便吹吹就鼓包了 下一点芯片直接堆焊锡 镊子一撬就起来了

网友:
先给引脚加上锡,把风枪温度调低吹

网友:
烙铁2边+锡 保持温度 几十秒 芯片下面的胶就融化了 很简单啊 你这是大炮打蚊子

网友:
看什么ic,八脚的用刀头两边加热一下就下来了,多脚的先在脚上焊点锡,加助焊剂,风枪也很快就下来了

网友:
有这种情况 直接改高压板吧

网友:
8脚的用两个烙铁,一边一个。

网友:
建议小芯片,特别电源板上的,用烙铁焊接就好,那样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