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高手看看内存电压正常不

楼主(2014-11-02):
hp v3000笔记本能开机,显示屏不这,外接显示器无显,测量上电时序时,DDR_VREF_S3   BY DIMM        C482 PIN 1        1.8v   这个电容的电压只有0.9V,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应该怎么维修?

网友:
你说你先看不干 你测个啥,我只想说   换板直接秒杀 直接秒杀

网友:
谁知道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A:
二代内存供电1.8v,VREF 0.9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代内存供电1.8v,VREF 0.9V,正常。

谢谢,我在找其它方面的问题

网友:
故障解释得太模糊太简单,帮不了你。希望你用点心查找故障,用点心写清故障。这款机器显卡虚焊的很多。

网友:
你手里的机器用的是什么显卡?我现在手里有一台V3428AU的机器,接通电源就自动开机了,屏幕无显,外接也无显!6150的显卡,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阿弥陀佛,还没学会走路就不要着急跑,楼主还是先看看基础知识吧,要不,一病变多病,问题越修越多,害人害己.

网友:
二代内存供电1.8v,VREF 0.9V   图纸上都有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