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声卡奇怪问题

楼主(2014-11-02):
今天同行拿了一台三星R528过来 说没声音 接到后进系统看了看 没认到声卡 唰唰唰拆机  一看声卡挺新的 南桥被干过 有点犯嘀咕了   测了下供电有 时钟没有。。。看了下图纸 时钟是南桥经过一个电阻过来的   拆了电阻量了下 南桥没有发出 果断换南桥 艹 还是没有!!泥煤啊 换个新的声卡 还是一样 刷BIOS还是一样  这TM是逗我吗。。。。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求助各位大大 接下来该怎么办

网友:
你应该先打个驱动看看的,干嘛搞那么复杂.

网友:
维修原则: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声卡网卡不必太纠结,要求不高来个USB的。

网友:
声卡,最基本的时钟复位,总得测试了再换南桥吧,

网友:
声卡挺新的,被换过?型号相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