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主板 无CPU供电 求思路

楼主(2014-11-02):
映泰G41D3+ 主板 无CPU供电 其他供电都正常  求思路

网友:
查en有没有

网友A:
找不到 CPU 供电芯片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 CPU 供电芯片图纸

找不到原装的,找个其它的参考也行,盲修属实很难。因特的?按时序跑。

网友:
这个好像有哪个电阻 是通病

网友:
这个板的图纸论坛里面有的,自己找一下

网友:
G41D3+图纸:

网友:
内存  桥   总线    CPU,慢慢查吧

网友:
你查查旁边的三极管

网友:
板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
谢谢大家踊跃发言给的思路

网友(2014-12-19):
风神一笑 -3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查PWM四大工作条件,VCC,VID,PG,FB,满足以下条件看PWM输出了驱动信号到MOS管的G级........以上都满足必有电压。

网友:
安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来修就对了

网友:
这图纸根本不对

网友:
那就没有办法了,仅供参考吧。

网友:
谢谢   G41的图纸好像很难找

网友:
我的也是不出电压  取了个小三极管 有电压了 但是还是不跑吗  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