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IPM45

楼主(2014-11-02):
今天闲着没事了块台板,没搞定

台板上标着欧盟,他是IPM45的清华同方,
故障是,卡机

就是卡这个画面,
每次开机都是卡这里,刷过BIOS,
不管用,其他供电是正常的,请求
大侠们出手,本人修台板生手。

网友:
摸摸主板上有发烫的元件吗,再就是拆串口芯片、声卡芯片试下

网友:
检查下硬盘 不行 可以考虑下南桥

网友:
楼上坐沙发板登的都说得对。

网友:
这个拆外设,换南桥吧

网友:
同意,2楼方法可行

网友:
就拆外设,先串口芯片,网卡,声卡,IO。。。 。。。

网友:
先排除外设引起,再考虑其他吧。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  拆拆拆拆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