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14缺颜色 维修

楼主(2014-11-02):
   接到MS 主板  长话短说    测量信号线 红绿蓝  红蓝组织均正常  唯独绿线组织为零 可能  跑线路到后面三个保险处 红蓝均有 无绿线 组织 碰碰运气从VGA焊接点拉根线  点机 颜色正常      搞定

网友A:
绿线组织为零——是说绿信号对地了。跑线路到后面三个保险处 红蓝均有 无绿线 组织 碰碰运气从VGA焊接点拉根线——绿信号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组织为零——是说绿信号对地了。跑线路到后面三个保险处 红蓝均有 无绿线 组织 碰碰运气从VGA焊接点拉 ...

说错了   是没组织 不是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组织为零——是说绿信号对地了。跑线路到后面三个保险处 红蓝均有 无绿线 组织 碰碰运气从VGA焊接点拉 ...

没图啊   这个不好说哦

网友(2015-10-07):
没图没真相 不算

网友(2015-11-07):
这个思路比较牛,学习了

网友:
请教楼主是怎么跑线的?我手中有一块七彩虹的板,也是缺色,请教思路(显示全是绿字)

网友(2015-12-08):
思路不错,没阻值基本是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