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G31 主板 无CPU 供电 求思路

楼主(2014-11-02):
昂达 G31 主板 无CPU 供电 其他供电正常 求思路  供电芯片EN 1.5V   供电MOS上管G 级控制电压12v 无电压输出

网友:
要上真U才有电压的

网友:
供电芯片外围自举升压阻,容元件。MOS管。

网友:
g 极1 2v?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看看,我维修过一台cpu供电芯片虚焊的

网友:
是的 有些上真U才出CPU电压的

网友:
测下cpu vid

网友:
换下电源芯片

网友:
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供电芯片 与cpu之间是否断路

网友:
周边小电阻 是否损坏

网友:
供电芯片 什么型号

网友:
阵脚定义 啊

网友:
查下电路图

网友:
vid不对的话 出不来 供电

网友:
板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
谢谢大家踊跃发言给的思路

网友:
开启都有了,换cpu芯片试试呢

网友:
VCORE供电芯片的EN有开启电压么